[三星手机维修]
NOTE4 后像头对焦慢处理,不用换像头

楼主(2016-04-28):
很多note4大像头对角慢,打开有时要30秒到一分钟才能对角,既然能对角,就说明像头没坏,思路是有次换A8的盖板,滴了很多白电油,导致后像头照相模糊,估计是白电油解胶后流到大像头里面,造成像头不对焦,后来解决方法是用530或白电油滴到像头里,然后甩干,反复两三次,在装就正常了,所以我想note4像头会不会也是这个道理,昨天拆了一台用这个方法试了果然正常了,有这个问题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A:
把摄像头直接泡里面洗洗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摄像头直接泡里面洗洗可以不

尽量不要,像头外面有绝缘纸,用滴瓶往镜头那滴进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要,像头外面有绝缘纸,用滴瓶往镜头那滴进去就好了

哦 多谢兄台了 你Q多少啊  有问题了请教你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不过还是直接换掉能赚钱~~~~嘿嘿嘿

网友:
哦 原来这样啊 多谢楼主啦

网友:
问下楼主 照相界面是个颠倒成像界面 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