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华硕X450V掉电

楼主(2016-04-28):
拿来进系统掉电,掉电后可再次触发,反复,刷BIOS无果,去温控芯片依旧,换EC无果,做桥OK...以后要少走弯路了

网友A:
你是换南桥 还是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 我换了南桥都还不行

网友B:
楼主很聪明,值得学习

网友:
直接干,直接干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x450v最多的是bios

网友C:
估计就是加焊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南桥 还是加焊南桥好了

加焊的,,虚焊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聪明,值得学习

何出此言,,,走了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加焊一下吧

是的,,,BGA做桥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现象的机器,明天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华硕桥很少坏呀

网友:
经验很重要,看风扇里面灰特大的要考虑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