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笔记本不加电

楼主(2016-04-28):
DELL N4110
笔记本
不加电, 无待机电脑,电池接口处有PQ29烧坏,型号模糊,找到
,找到型号, 菜鸟只能原值代换,没有配件,求大家如何改一下,或者代换!
笔记本

网友:
CQ40料板 保护隔离处 拆一个换上既可

网友:
谢谢!我已经搞定了,按照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