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DELL N4030不定时掉电,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6-04-28):
修好这台机的大神们指导下,板号是10212-1集显的

网友:
先考虑温度问题

网友:
这个先考虑散热啊,如果没问题就看看是否进水,烤烤板子会好吗

网友:
散热器的灰清了,硅脂也打新的

网友A:
N4030 显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首先是温度 然后再 加焊显卡 北桥之类的 以前我遇到过一个联想的本子 不定时掉电 是键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4030 显卡坏的比较多

都说的是集显

网友:
加焊下各电源芯片,换个温控试试

网友B:
这个没显卡真的不好说,因特尔的掉电,不过楼主有研究出来吗

网友C:
掉电时风扇转不转?先考虑温控吧

网友:
看看散热问题吧  散热没问题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时风扇转不转?先考虑温控吧

掉电时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显卡真的不好说,因特尔的掉电,不过楼主有研究出来吗

还没搞出来,好苦恼

网友:
这款机器修过  显卡坏的会掉电 我 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D:
以前我也求助了这个的,但是不行,   换EC,换温控......

网友E:
学到了,谢谢楼主分享戴尔的

2958966188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对比下信号

网友:
好好处理散热  和查查温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也求助了这个的,但是不行,   换EC,换温控......

哥们,你以前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考虑下散热问题吧

网友:
自己多查查。。看看散热片啥的 。温控电路 是否有缺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到了,谢谢楼主分享戴尔的
别人求助你谢谢分享,你是不是傻

网友:
温控 和各个电感的电压 。

网友:
温控电路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