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PLUS rev1.01开机15秒掉电怎么修

楼主(2016-04-28):
主板全貌:

开机一会正常一会显示15秒掉电 测了USB供电 5V和数据线打值500多都正常  测了USB_OC#  一共2组   一组1.8V  一组0V   这应该有问题,请问这些排阻,电阻在点位图怎么看阻值啊?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一般换排阻就好的,你看下排阻另外一端是不是3.3V,这个电阻在板子上有表的822或者472或者103

网友:
点位图里那三个电阻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一般换排阻就好的,你看下排阻另外一端是不是3.3V,这个电阻在板子上有表的822或者472或者10 ...

量了OC# 点位图上面4个电阻只装了3个   然后2个芯片都没装   电阻两边都是1.8V   倒是那个没装的电阻连的是3.3VSB,   还有正常亮机南桥却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了OC# 点位图上面4个电阻只装了3个   然后2个芯片都没装   电阻两边都是1.8V   倒是那个没装的电阻连的 ...

直接拉一个3.3V上去试下会不会拉低,如果不会的话就应该正常。如果拉低就还要查

网友:
1.8V低了  3.3V

网友C:
点在上面就会有显示参数的啊

网友:
用待机3.3V直连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在上面就会有显示参数的啊

参数就这些,好像看不到阻值什么的

网友:
0V的不对 一般都是3.3V才对 是5V经两个排阻分压 到USB_OC#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