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楼主(2016-04-28):
那位大师有ASUS K43SV MAIN BOARD REV  2.2的图纸啊!

网友A:
ASUS的图纸少啊,摸索这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图纸少啊,摸索这干吧

我这个图触发,这一款电脑有通病我也搞了,还是不触发,我就想找个图纸,看看到底哪里不行

网友:
有待机不触发呀?

网友:
3.5vPG 有没有

网友B:
这个图纸别想了   能找到点位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别想了   能找到点位就不错了

:o:o

网友C:
这个没有,华硕的就别想了。

网友:
哎,只能排除法了。

网友:
还是百度找芯片引脚定义吧

网友:
恩恩恩,排阻那我也搞了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别想了   能找到点位就不错了

是啊,华硕的好麻烦连点位都没有,哎

网友:
我搞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华硕的就别想了。

是啊,好难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华硕的就别想了。

是啊,好难找啊。你找到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