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E REV1.03 cpu供电偏高如何修 大师们帮忙!

楼主(2016-04-28):
ASUS P8H61-M LE REV1.03 cpu供电偏高如何修供电ic是asp1000rm  大师们帮忙! u的电压1.99 v其他的电压都正常 就u的供电偏高  从没遇到 没思路啊点位图我顺便上传 大师帮忙解答下呗 感谢了先

ASUS P8H61-M LE REV1.03点位图 含软件.rar

1.28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换电容是看看

网友A:
这么高的CPU电压,不可能吧?你最好测一下某一相CPU供电的下管的G级电压,看会不会是上管G级有1.98V电压,而下管G级没有电压哦

网友B:
你的CPU 冒烟没有哦???????????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打下上管下管控制级的波形。可以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D:
是二修板吗?查一下电流电压设定脚

网友E:
asp1000rm管理芯片 电压正常吗 用示波器量一下MOS各脚的波形

网友:
感觉电容可能性低 还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CPU电压,不可能吧?你最好测一下某一相CPU供电的下管的G级电压,看会不会是上管G级有1.98V电压, ...

我看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CPU 冒烟没有哦???????????

那倒没有  只是非常烫  u是客户的  保证挂了!把电压修正常了再上好的u试试  不然肯定不上  一上烧了划不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打下上管下管控制级的波形。可以换个芯片试下

芯片我换了 还是一样 估计是反馈还是vid  可这芯片看点位图好像没vid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二修板吗?查一下电流电压设定脚

嗯  是二修板 来时看asp1000rm芯片有动过的痕迹  上面有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asp1000rm管理芯片 电压正常吗 用示波器量一下MOS各脚的波形

这芯片不懂得查哪几个脚  有大师指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