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 REV2.01 显卡不过,80~3E来回跑

楼主(2016-04-28):
华硕M5A78L LE REV2.01主板点不亮,80~3E来回跑。

板子型号。

前面故障说过,显卡不过。内存 CPU 桥 总线电压都正常,只是80~3E来回跑码。上电,直接测量PCIEX1_1处A11脚:3.3v,正常。

测量到PCIEX16处A11脚:0.00无电压,复位不正常。问题就出在这。跑线查相关线路 元器件。

从PCIEX16处跑线到IO附近的220排阻。

接着又跑线路到IO附近的822排阻。个人习惯,直接上欧姆档测量822排阻阻值,发现其中一组阻值很低只有1.56K,标称8.2K.果断换掉822排阻。

再次上电测量PCIEX16处A11脚3.3V电压有了。上内存 上电---跑码。正常亮机,OK!

没有多大的理论知识,只是耐心的跑了下线路。菜鸟维修一列,献丑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
PCIE复位推测同时这里也由IO芯片进行管理接收工作。

网友:
这里主板故障推测是插独显不亮,PCI E复位信号工作电压偏低并不影响集显使用。

网友:
我一般加焊所有822,不行不搞了。

网友:
不错,又是822,华硕的设计师估计是照顾我们这些维修的。不过反复跑80-3E,这样的代码没遇见过,收藏了

网友:
我这有一块跑13停在13 ,还没思路。

网友(2016-06-14):
碰到个 跟你一样的 啊  但是我这个 摘下来就是8.2   在板子上就是1.5啊

网友:
我去 又是822

网友:
楼主的线路跑的很好,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跑线路吗?

网友:
我以为是桥的问题呢,居然是i822

网友:
我这个板子我量1.5 一角是对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