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 独显改集显,改后有光无显

楼主(2016-04-28):
按论坛里高人做的PDF方法改好了集显。更换CPU效果一样的。显示如下图

其中只有一个电感没加,是没敢加。因为他把独立显卡供电直接与CPU供电连在一起了。如下图两个箭头所示

难道真的是把两个不同的电压直连在一起吗?不敢试呀。。

网友A:
我改过一个,完全正常,我的是把独显的供电连到了集显供电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过一个,完全正常,我的是把独显的供电连到了集显供电那里了。

直连CPU供电还是连的那里还记得吗?就是最后一张图中那样连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过一个,完全正常,我的是把独显的供电连到了集显供电那里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独显要不要拆掉呀?

网友:
没有改过 学习啦

网友:
独显示没供电了就用不起了,只要集显能用就可以不用拆吧。

网友B:
显卡供电和CPU供电 链接  这么牛~  没试过!

网友:
宏基的我好多都是去掉独显就是集显了啊 你这个是LVDS信号没改对吧

网友C:
不是直接去掉独显的供电电感就可以了吗?

网友:
应该还有LVDS部分的4组差分信号没有改到集显去,一般是4个排阻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没改过,帮忙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直接去掉独显的供电电感就可以了吗?

这机器集成显卡的供电没有。好多人都是借用独显的。。所以不能去掉

网友:
我已经对掉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和CPU供电 链接  这么牛~  没试过!

那个图就是在论坛里下载的PDF里的图。。。。醉了吧。

网友:
看一下我的帖子,我的独显去掉了,是把独显的供电接到U的集显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714-1-1.html

网友:
集显核心不加电,咋亮呢

网友:
这也能改 手上有个试试改下

网友E:
集显没供电不会显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显没供电不会显示的吧

集显供电有了呀。。我已经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图就是在论坛里下载的PDF里的图。。。。醉了吧。

醉了 不敢相信!!如果说拉个开启还差不多!  直接俩供电一起~~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