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V193W

楼主(2016-04-28):
今收到一台宏碁 V193W 的显示器,毛病,接上VGA线黑屏,指示灯绿色,判断是Q110 Q111坏了,可是在主控板上没有找到Q110 Q111 求各位大神 指点下迷津吧

网友A:
拍个照片吧,用QQ截下图,就能发上来了

网友:
上图了,帮我看看吧,愁死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片吧,用QQ截下图,就能发上来了

上图了,来帮我瞅瞅 兄弟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了,来帮我瞅瞅 兄弟 哎

VGA接口后面,那两个六脚管子,都拆了,试试

网友A:
多看看论坛的帖子吧,都有教程, 板子不一样,但大同小异的。

网友C:
楼上的修好了吗?什么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修好了吗?什么问题分享一下

就是那两个6脚的芯片有问题,保护作用的,好像是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论坛的帖子吧,都有教程,板子不一样,但大同小异的。

你圈的那个小的还拆吗 6角的都拆掉后 还拆后面那个吗

网友:
先拆6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圈的那个小的还拆吗 6角的都拆掉后 还拆后面那个吗

只是拆6脚,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