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开机开机不显

楼主(2016-04-28):
电流0.8刷BIOS可以亮机,进BIOS设置下时间日期。按F10保存后,再开机又恢复原故障,再刷BIOS(不是同一个)又亮机

网友:
版号LA-9631p

网友A:
这个故障很简单 显存坏了 uv15 换一个 或吹一下就好

网友A:
第一次进去 是win8的启动模式 会亮一下 我原来也修了很久

网友B:
你不保存设置呢,能进入系统不

网友C:
为什么不刷原厂BIOS呢

网友D:
看看bios里面能不能改成集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很简单 显存坏了 uv15 换一个 或吹一下就好

我们刷BIOS都是直接换芯片刷的,不动原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刷原厂BIOS呢

刷了原厂的,还让人官网下载合成了个,有点怀疑不是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保存设置呢,能进入系统不

客户机器是开机摔的,硬盘也坏了,换新硬盘准备装系统来着。BIOS保存就不能亮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看bios里面能不能改成集显的

大神,你太牛了,改成集显好了,就不知道进系统后会不会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刷BIOS都是直接换芯片刷的,不动原bios

看错了,以为你说换BIOS芯片。。。没干过显存,怕直接干死了。禁用独显后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你太牛了,改成集显好了,就不知道进系统后会不会还有问题。

你的是显卡挂了  只有改为集显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进去 是win8的启动模式 会亮一下 我原来也修了很久

板子上没有UV15只有U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