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了ASUS点位图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16-04-28):
下载了ASUS点位图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华硕有两种点位图。有种是单文件,fz格式,用PCBRepair Tool打开。
有种是一大堆asc文件,这种要TSICT打开

网友:
华硕点位图有2个软件 论坛搜索就有了

网友:
FZ 格式的有点麻烦   要软件 还需要该系统时间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