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公共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6-04-28):
公共电压第一次上电正常,第二次上电就变成二三伏。看到论坛有人也有发一个一样的,不过他最后是焊焊电源口就好了。自己没有那么幸运。2个分压电阻有换过,情况一样。现在就卡在PQ27的G极上,为什么会变成18V。保护隔离那几个能换都换了。还是一样。该不会是公共点有漏电的电容,测的阻值500欧,没发现问题。现在是没思路,求大神相助。。。。。。。。。。。

网友A:
检查公共点对地组织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公共点对地组织是否正常。

都说了,500欧。啥事没有。不正常的时候公共电压两三伏

网友:
换了,该换都换了。G极电压总是17.18V。分压电阻也换过

网友B:
楼主上个保护隔离的电路图才好分析

网友C:
PQ27g极  18V  保护隔离可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个保护隔离的电路图才好分析

麻烦给给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27g极  18V  保护隔离可以过?

肯定过不了,是9.5V。都正常的时候可以过

网友B:
你把六角芯片PQ28拆了再开机测下公共点电压

网友B:
上电的时候电池先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的时候电池先拔掉

裸板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的时候电池先拔掉

肯定是拆了机才能测板啦;

网友D:
不用电池直接连过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电池直接连过去试试

一样,拉过去还是没待机。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待机芯片也换过

网友B:
原因应该是充电芯片没检测到适配器,所以ACOK没发给EC,EC以为你没插适配器,所以发送的D/C#就是高电平,而D/C#在插适配器的时候应该为低电平有效,控制PQ28双三极管,使它1,6脚截止,6脚连接的就是PQ27的控制G极,你现在PQ27的G极18V,说明PQ28现在是导通的,G极的电压现在是适配器直接过来的电压,而不是经过PR147和PR148分压得到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应该是充电芯片没检测到适配器,所以ACOK没发给EC,EC以为你没插适配器,所以发送的D/C#就是高电平,而 ...

PQ28的D/C#一直是1.06V左右,不管是公共电压正不正常。电压都是1.06.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应该是充电芯片没检测到适配器,所以ACOK没发给EC,EC以为你没插适配器,所以发送的D/C#就是高电平,而 ...

所以说我应该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六角芯片PQ28拆了再开机测下公共点电压

试过了。一样情况

网友:
你测充电芯片的2脚电压正常吗,正常应该是3点几v,实在不行把PQ28先拆了,看到底是分压电阻的毛病还是PQ28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