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的1.05v总线电压没有出来,什么问题啊?大神们给个 ...
G470的1.05v总线电压没有出来,什么问题啊?大神们给个建议

楼主(2016-04-28):
1.05v的总线电压没有出来,我查了供电开启都有电压,查了bst脚没有5v,换了bst中的电阻电容,也换了51117总线供电芯片,上下管也换了,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也都正常,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开启信号有吗,后头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打下波形,是出来了被后面拉低还是什么,不要认为你的万用表很牛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打一下pwm波形吧

网友:
那你继续查查51117除了供电开启之外的 其他条件啊,打下对地值啊

网友:
51117这个芯片还是挺常见的 供电 开启 ton fb bt还是挺好排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