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L197wA显示器开机后自动进入节能模式

楼主(2016-04-28):
故障现象:显示器开电源后,能显示LOGO,然后就自动进入节能模式,有节能模式中文提示。但不显示WINDOWS桌面。
1、询问客户得知,此显示器是在突然断电后出现此故障的。拆机后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电源板型号:715G2852-5,双5V电压输出,实测电压值均为5V,电源板正常。

2、确定为驱动板故障。从论坛下载了多个版本的MCU程序,刷机后故障依旧。

3、怀疑驱动板电路故障,先测量电压。
① 上电测量Q703(2F)、Q702(2F),2PIN=1.8V,供电正常。
②  VGA接口打值,对地数值如下:

注:数值为0代表短路,实际测量值在3--6之间,蜂鸣器有鸣叫,为了好对比,统一标为0。
根据打值结果可以确定此故障为VGA接口短路引起。手上没有驱动板图纸,直接跑线,发现U103(C31hH),U104(C31hH)与VGA接口相连,且多个脚对地短路。
③ 继续测量周边元件,发现ZD105开路。更换U103、U104、ZD102后,对VGA接口再打值,数值如下:

④ 装机,上电测试,显示正常。

反思:
以前修液晶显示器,都是淘板,直接更换。这次是第一次修板,在维修上走了弯路。

确定驱动板故障后,应该参照主板检修步骤,先外观检查,再测量短路,而不是上来就先刷MCU,以至浪费了不少的下载分。

附:本机使用的MCU(机型:联想 L197wA,驱动板:715G2883-3-6,芯片:25VF020B,EPROM:24C04WP,屏型号:M190A1-LOG Rev.C1)

Lenovo L197WA 715G2883-3-6 25VF020B M190A1-LOG Rev.C1.rar

62.63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Lenovo L197WA 715G2883-3-6 24C04WP M190A1-LOG Rev.C1.rar

370 Bytes,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发贴的时间,比维修的时间长

网友:
现在换板子 成本高啊 最好 还是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