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灯泡坏了,能用其它的灯代替吗

楼主(2016-04-28):
投影机灯泡坏了,能用其它的灯代替吗,改装也行,自已diy那种

网友:
改LED灯呗淘宝多啊!

网友:
这个还是在TB上查找相同 的吧,不要代换了

网友:
同样功率的不同灯杯、接口的灯泡只要能放进去还是可以用的,不过先搞清楚交流、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