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E40-HSW DDR3 MB 1314-1 --不触发

楼主(2016-04-28):
    DOE40-HSW DDR3 MB 1314-1

           不触发待机0.01,瞬间跳到0.02      待机3v   5v  都有    PM_PWRBTN#有跳变,  PM_SLP_S4#MW一直是0V

     把桥加焊了,  结果还是不触发,

      待机3V   5V  都没了 ,

      待机3v对地180,  5V待机对地值450

      待机芯片51225  VIN 17v     EN  3.3v    线性  3V   5V都有

         待机3v  插电瞬间示波器还能测到电压,

        为什么加焊桥待机 电压都没了         是不是桥挂了????

DOH50_HW_ULT_MB_A00_0628 12311-1.pdf

参考图

网友A:
主供电才17V?????你不觉得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才17V?????你不觉得奇怪、??

,一直都是17V已经很多年了,

网友:
上次一个13.5V也是正常的

网友C:
3V对地阻值 会不会太低了,一开始 待机0.1到 0.2电流 有点偏高,你查一下会不会待机 3V微短路

网友B:
刷个bios  3V  -5V    又出来了,,,奇怪了 , 加焊桥bios就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  3V  -5V    又出来了,,,奇怪了 , 加焊桥bios就坏了

666,楼主总能让人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网友:
修到过dell的 公共点电压才13v的  ,开始以为不对,修来碰到几台测试都是1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是17V已经很多年了,

17V-20V应该是很正常的,电池电压才只有10多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楼主总能让人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刚刷了几个bois   都不触发, 有的bios 会不出待机电压,,,,这个不装bios 芯片   会有待机3_5V

网友:
0.1待机有短路啊

网友D:
你确定是17V?
+DC_IN 电压多少?   AD+电压多少?  _DCBATOUT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对地阻值 会不会太低了,一开始 待机0.1到 0.2电流 有点偏高,你查一下会不会待机 3V微短路

不好意思是。0.01待机电流正常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是17V?
+DC_IN 电压多少?   AD+电压多少?  _DCBATOUT电压多少?

17V这么标准的电压为什么要怀疑,-------就算正常电压是19V,现在有17也是能触发的

网友:
加了桥待机微短了咯

网友:
不好意思,是0.01  正常 ,  刷了bios待机电压有了,(取下bios待机也有)

现在PM_PWRBTN#有跳变,  PM_SLP_S4#MW一直是0V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E:
嘻嘻,努力想了,想不出来,关注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嘻嘻,努力想了,想不出来,关注答案……

最烦这种板载cpu了,cpu易出问题,又不好搞,板还特贵,这板连图纸都没得

网友:
波形正常吗,正常的那就不要纠结,看触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是17V?
+DC_IN 电压多少?   AD+电压多少?  _DCBATOUT电压多少?

呵呵 .............

网友F:
楼主搞好了没有?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G:
刷BIOS好了么,会不会桥拉低了

网友H:
集成CPU的板有点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集成CPU的板有点贵哦

没关系,反正客户出钱,,不过苹果板载的坏的少,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BIOS好了么,会不会桥拉低了

刷bios没好,只是待机电压出来了,不装bios待机电压也会出来,,,,你说说这是啥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搞好了没有?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桥坏了,换板了,这桥不好做

网友:
桥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I:
这种5代的桥,不要随便干,,,很容易死的,,而且,干一炮,桥就会弯曲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5代的桥,不要随便干,,,很容易死的,,而且,干一炮,桥就会弯曲

没办法,不干全换板,还修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