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显卡驱动感叹号

楼主(2016-04-28):
一台联想Z475 板号是DAKL6CMB8D0 些机拿来的时候是显卡驱动有感叹号。。 我进BIOS。改成集显。就好了。。然后跟沟通用集显。结果客户要用独显。没办法。一看显卡是216-0809000  换完独显后。还是一样的情况。刷过BIOS。。换过CPU。显存也加焊过,全特么是一样的情况。。。不知如何下手了。。。请高人指点一下。。。。。(软件问题。比如做系统。打官网驱动这些就不要说了。。)显卡各供电都正常。。。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信泽科技2008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风华浊世 -1
dlq11291008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htceos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林辉电脑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独显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A:
呵呵 看见感叹号的就害怕 已经有三台这样的没修出来了

网友B:
显卡各条件测过吗?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信泽科技2008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htceos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优秀妞妞 -5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C:
更换win10 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win10 系统试试

我不觉得跟系统有关。。因为系统我都换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各条件测过吗?

都正常都测过来了。。。

网友:
不排除显卡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今天 看到一个帖子好像也是显卡的问题,然后换了一个系统就好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原理,如果查不出来硬件的问题,换系统应该是 比较好的选择吧,

网友:
显卡各个供电条件都正常吗 晶振起振没 不行的话换显存试试

网友:
更换显存看看

网友:
这显卡特别多坏的,之前也是修这个显卡,连换二个才好,我也是醉了

网友:
我感觉是系统版本的问题,建议换WIN10,先软后硬吗,当然也不排除显卡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看下显卡供电,以前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
独立显卡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有用过驱动人生打驱动试试吗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换显卡好的,换上去的一个也不一定是好的,卖芯片的太黑,很多翻新的

网友:
最好装个安装版看看,然后打官网驱动,不行查供电,把显卡的供电都查一遍,是不是偏低

网友:
都换过了还不好啊   供电还正常、、、期待高手  我遇到过Y570 当时没搞定 Y470 搞定了!

网友:
看一下其它电压好多辅助电压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不知道搞什么好、显卡也换过了

网友D:
显卡芯片坏了吧?换个芯片看看。AMD的机器有时候怪怪的,必须换芯片才好的。

网友:
难道不能修显卡或换显卡

网友:
我昨天修到一台HP的   呵呵     走了弯路     其实很简单    安装版系统  打官方驱动   先不要打集显     首先芯片租 驱动要打好  直接打  独显     就可以   正常了

网友:
显卡转换电压都出来了没?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几次了,一次是让换WIN8,一次是从官网上下载的原板驱动(不是你这个型号),所有的驱动都要下,装的时候别打驱动。都是打给联想客服给解决的。你这个如果显卡都换了就别再拆腾了估计是驱动问题,有时候官网驱动不能用你就去下载老一点的驱动。比如340.52 或是更老一点的,新版本的驱动打上去不是蓝屏就是带感叹号。你没有问问客户这个本是不是更新驱动或是系统引起的还是怎么出现的?

网友:
买到有问题的显卡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E:
有没有示波器?有的话用示波器戳戳吧!

网友:
遇到过修下显卡好的,不是这个机型

网友:
最怕这种故障,有时候换显卡驱动可以,有时不行

网友:
我也遇到显卡感叹号 可以该集显 可惜客户只要独显郁闷

网友:
进BIOS可以改集显吗?这个怎么改,在哪里选项兄弟教我。

网友:
有高手出来解释解释    最近常遇到  都没解决   有的只能改集显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F:
把bios  里面的 独显关闭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打显卡驱动就黑屏,不过我的是只有独显的没有,后面是换的显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bios  里面的 独显关闭看看

请看清内容再回答。我是要用独显。不是用集显

网友:
这问题不好修,碰到几台了,只好了一台,BIOS放电好的。

网友G:
独显坏了,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独显坏了,加焊试试

我都说过了。已经换过一片新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芯片坏了吧?换个芯片看看。AMD的机器有时候怪怪的,必须换芯片才好的。

你看清楚我问的。你再回答。好么。。。我已经换了一片新显卡了。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示波器?有的话用示波器戳戳吧!

各电压波形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各电压波形都正常

那就好好查下工作条件吧,主要无非就是这几方面,工作条件,桥和U,再就是BIOS,记住联想的bios最好多试试几个,我遇见过刷4次才找到正确的BIOS  值得一提的是这4个BIOS全是我自己备份好机器上的!这个型号是联想V460,才疏学浅,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我的也是啊装xp只有一个驱动win7都是!

网友:
破机子一个不定时死机不好搞

网友:
如果系统和驱动都装过的话,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有可能是显卡坏 了,或者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看见感叹号的就害怕 已经有三台这样的没修出来了

是的,我们最近也修了几台这样的,有一台拿来是开机不显的,修好了进系统独显死活有个感叹号,顾客一看就不愿意给钱了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版本试试,现在的封装的系统驱动都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有点难搞

网友:
既然。其他办法全部试过,南桥换过没,,,还有,这款机器,集显独显转换,是通过哪个芯片控制的,,往这方面猜一猜,,,祝楼主猜中,,

网友:
这估计显卡坏了

网友:
条件满足 八成显卡问题

网友:
怎么改集成啊、

网友:
裸板开机,查独显供电。当然,也是直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