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不触发,BIOS 6pin无电压

楼主(2016-04-28):
CER E1-471G 不触发,BIOS 6pin无电压。
3v;5V都有了,看电流0.028A像是待机过程没成功,(没有明显待机的电流变化过程)
测得BIOS芯片的6pin PCH_SPI_CLK(2个BOOS芯片合用的)无电压,这是EC发出的。EC供电都正常,PCH的晶振有明显压差,MBCLK有3.3V。
我的判断:EC有问题。这EC无外接晶振。
我的判断对吗?还要测哪些信号呢?

RTC电路给螺丝刀碰过,一个电容掉了一脚。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休眠,适配器检测信号,上电请求都满足了??

网友B:
BIOS要用示波器量  有的时候明明有波形  但是拿万用表是量不到电压的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我感觉是桥发的时钟给EC,或是EC不需要时钟(集成),如果有示波器就可以判断它是否起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休眠,适配器检测信号,上电请求都满足了??

EC供电都有了,时钟,没有发现挂EC的晶振,LID#和ACIN是高点位,ACIN和LID#都是EC的GPIO引脚,需要BIOS程序定义才有的功能脚。EC的复位脚,没有发现,只有输入的PLTRST#.
已经定了EC芯片。谢谢朋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OS要用示波器量  有的时候明明有波形  但是拿万用表是量不到电压的

BIOS的6脚时钟信号可以明显测到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我感觉是桥发的时钟给EC,或是EC不需要时钟(集成),如果有示波器就可以判断它是否起振了

桥的MBCLK与EC相连,可也是GPIO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供电都有了,时钟,没有发现挂EC的晶振,LID#和ACIN是高点位,ACIN和LID#都是EC的GPIO引脚,需要BIOS程 ...

85脚就是ec的复位啊

网友:
第6脚不正常 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引起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848-1-1.html还有 你去掉bios芯片 能不能出3v 5v?有的机器 读一下就不读了  然后触发再读  比如e420这种机器  修这样的故障最好还是有一台示波器比较好

网友:
呵呵,这个板不触发你得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的6脚时钟信号可以明显测到电压的

BIOS主要靠波形!有示波器用客观点

网友:
85pin 3.3V

网友:
这款机器RTC电路容易出问题 修好RTC就基本OK

网友A:
这样的话ec就会发出片选读取数据了,看看开关到ec的上电请求,还有ec到桥的上电请求,RSMRST#是否有输出高电平,如果以上都有的话就要查查南桥的上电条件了,没有那就还是ec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ec就会发出片选读取数据了,看看开关到ec的上电请求,还有ec到桥的上电请求,RSMRST#是否有输出 ...

75pin RSMRST#没有电压,可这是GPIO引脚,要BIOS程序定义的。要先读到BIOS资料才会有。

网友:
抓BIOS 1.2.5.6脚的波形看一下,然后就是查查开关有没有跳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75pin RSMRST#没有电压,可这是GPIO引脚,要BIOS程序定义的。要先读到BIOS资料才会有。

那另外两个高低高跳变可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另外两个高低高跳变可有啊?

开关到EC会电压高低高跳变的,看上电的电流可以知道待机没有成功(待机过程是有电流跳变后稳定下来的),所以不会有EC到PCH的上电信号。谢谢您啦!已经加分了、

网友:
EC换过没有?
新广达的机型,待机时PCH_RSMRST#不一定为高,DNBSWON#也不一定高。
按下开关查S5_ON能否发出,发出后桥的待机能否正常。

网友:
不是ec问题 这板子我修过好几块了 这板子应该待机没有3、5v 插电源一瞬间出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