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路的维修??

楼主(2016-04-28):
今天修一台海尔的笔记本大短路,用烧机法烧出一个复合场管击穿,拿掉它电流0.1还是有微短路,19V可调电源擦在主板上用手摸发现电源管理IC发烫,吹掉它待机电流0.003.这样能说明换上新的场管和电源管理IC就能好吗??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这只有先换了才知道啊,维修都是怀疑式维修,看到哪一步有问题就先干那一步

网友:
也许有多处故障呢。所以谁敢说换了那2个就好

网友:
先打下公共点对地阻值

网友:
先换上吧 一般就好了

网友:
你不换上试试谁知道啊?

网友:
拆下来就上电了

网友:
只有先换上才能下一步维修 大部分能好

网友:
先换上不能开机在接着烧机大法

网友:
控制管子子的IC还要看下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维修都是怀疑式维修,动手就会知道

网友:
成功的路上有许多的失败,只有试了才会有结果!加油

网友:
先换上看什么现象在考虑下一步维修

网友:
这只有先换了才知道啊.按步骤来

网友:
先换了再说不好的话再烧鸡

网友:
吹掉了芯片还有待机?   换了不好再修嘛

网友:
大短路最好别烧,你烧出来发热的地方不一定就是短路件。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烧出来发热的,不一定就是元凶,最重要还是要是测量一下,另外拆件之后别急上电,容易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