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学刷戴尔N4010 BIOS 可是反修了

楼主(2016-04-28):
在迅维网上看了帖子,知道是通病,找到了BIOS文件 刷了BIOS过后管了段时间,  可是这次客户又拿回来了, 又是同样的问题,难道是BIOS文件有问题吗?  还是需要换BIOS了
版号DAUM8AMB8D0

贴两张主板图片

网友:
不知道你原来是何故障,换个刷试试嘛

网友A:
机子原来是什么故障

网友:
楼主好样的,我都没修过笔记本,天天拆

网友:
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原来啥故障,这次再刷下 亮了就还是 一个故障。

网友B:
最初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说出故障才好判断

网友:
一般刷过不会出现返修

网友:
原本可能就是芯片有所损坏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了,刷了就好,过几天返修,后来换掉零件就再也没出问题了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要局限于什么通病 ……

网友:
原来是什么故障

网友:
应该换一个bios芯片

网友:
ec芯片烧坏了吧。

网友:
把BIOS的3脚悬空看下不要给他写试下

网友:
楼主的故障现象是开机不显示 对吗 刷BIOS后用了一段时间现在返修了   》》???

网友:
这玩意又不值钱,直接料板上找个bios芯片换上去

网友:
楼主还是先说清楚原来是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还是找专业师傅检测下吧!

网友:
这次返修不一定是原来故障

网友:
别说你只会刷

网友:
想问下 你是用什么刷的BIOSS

网友:
加热到主板了才亮机的吧。应该不是刷BIOS的问题,BIOS没有这么容易丢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原来是什么故障

额, 开机可调 跑到0.65a 的时候直接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初是什么问题?

最初是刷过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要局限于什么通病 ……

谢谢,已经交给师傅去弄了

网友:
原来是师傅接手的, 好像就是开机掉电, 刷了好了,又反回来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说明什么?

网友:
我也有一块 是没有待机3V

网友:
接着刷,这个最蛋疼,就怕电压或信号不稳

网友:
机器原始故障时加电不显,还是掉电。

网友:
可能是BIOS芯片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我也有过   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来的,平时多看看论坛

网友:
换个bios刷试试

网友:
不触发还是怎么样呀 故障没说清楚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