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03M 板号X553MA原机BIOS

楼主(2016-04-28):
ASUS X503M 板号X553MA原机BIOS,测试过可以用的!

网友:
下载来试试 好的话再评价

网友:
我试过了是好的,放心下

网友:
不能用的    刷了 待机都没有了

网友A(2016-06-04):
x553不开机,你的什么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553不开机,你的什么故障

开关键进水了,备份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键进水了,备份下来的!

我的是待机0.072,有点高,刷了还是不行。人家再保。上家刷了bios,售后不保了。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asus应该是开机跳变不显示bios问题。

网友(2016-07-07):
板号多少?写清楚呀

网友:
下载试试 我这是加电不亮

网友:
是好的吗   在论坛下了一个刷了都不开机了

网友:
好不好用?我这个是机器蓝屏

网友:
bios芯片什么型号,我的机子BIOS芯片被上家换了

网友:
LZ ,我 下载了 不能 用啊 。我  机器是 上电0.2

网友:
版本号是好多?

网友:
BIOS是好的  我的是放碘酒可以   耍了他的亮机

网友C:
刷了不触发的 没用。 不晓得是不是好的 还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这款机子刷了别的机子上的BIOS是不能触发的!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还是淘宝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不触发的 没用。 不晓得是不是好的 还是板子有问题

不好意思,各位!这款机子刷了别的机子上的BIOS是不能触发的!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还是淘宝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