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D300NY刷BIOS后触摸板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6-04-28):
帮帮忙啊。大神们。我就想知道你们在论坛下的S22D300NY这显示器BIOS能用吗?我的开始也是不通电的。论坛下了好多BIOS了。搞到最后就是触摸不能用。求解。只要告诉我你们刷了测机是不是正常的就好了~~           别灌水,万分感谢

网友A:
MCU程序刷的可能不对,,,,,

网友:
刷 对程序了,应该是能用的。你刷 的程序不对吧

网友:
你看这是不是这个程序,看下屏型号一样不。

网友:
一般三星的显示器要对照着屏型号来刷的不然的话会出现问题

网友:
再找程序,可能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程序刷的可能不对,,,,,

我把论坛BIOS下完了。没办法了。只能当触摸不能用修

网友:
问题已解决。触摸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