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6-04-28):
显卡温度开机75度,运行视频90度,散热器换了,显卡换了,供电OK ,不知道咋修了

网友:
散热器和显卡晶体接触良好吗

网友:
是不是可能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要不换换滤波电容看看,要不你装个gpu降频软件

网友:
应该散热接触不良,或者热管坏了

网友:
有没有换个芯片试试呢   有可能是芯片核心坏了

网友:
没掉电就继续用

网友:
有掉电么,,使用上来有什么影响呀,用鲁大降温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呀

网友:
加铜片 换导热铜管

网友:
散热片和显卡接触好的话,你还是换散热片吧,估计还是散热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