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21S待机没有,触发0.05,

楼主(2016-04-28):
惠普4321S,没有待机触发到0.05,这个机器有通病吗,麻烦各位大大有遇到一样毛病的吗,指教我下,谢啦,在线等

网友:
按照时序修 看看 各路供电对地阻值 待机供电正常后  ec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acin  lid

网友:
不上电没有通病给你

网友:
我看到论坛有和我一样毛病的啊
但是都没说怎么修好的

网友:
一步步来吧   哪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我机器保护隔离有问题 修好了  3 5V没 修出来了。现在还是不上电 郁闷

网友:
你的是待机是0.05 是按了开关后0.05。按了开关后才有的就是能触发,这样的话主要看看各供电有没有出来,还有要注意休眠开关会不会坏了。如果是待机就是0.05那就查查EC工作条件足了没,应该是有微短。

网友:
没有待机又怎么能触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