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进水后装CPU大电流掉电

楼主(2016-04-28):
机器型号:联想G460
故障:进水

师傅接了同行的机子,交给我,说是不开机,我就拆开,傻眼了,一看板子正反面都潮湿了,各个地方有腐蚀,我随便把腐蚀的电容、电阻、三极管等等洗洗干净。上上锡。完后,对公共点阻值偏低,经过检查,发现B+隔离点烧洞一点儿,已断开,公共点阻值正常。

没装CPU和内存,上电,公共点19V出了,待机3V、5V也出来了,但是装CPU后上电,电流指示针突然跑到3A以上掉电,换过新的CPU也不行,不装CPU,量cpu电感的电感居然是0.38V,上电1.05V,装CPU上电,掉电之前,CPU电压也出了,摸摸CPU供电芯片、上管下管也不烫啊。断电对CPU电感阻值200多Ω(不装CPU)和24多Ω(装CPU)正常,换过新的CPU供电芯片和上管下管,结果不行。

上了论坛搜索,有了类似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402-1-1.html,它最后故障是不出总线供电,可我实际上量总线供电也出了,没思路了,准备上QQ找版主”新人求罩“求助,发现没有他的号,唉,伤心,版主把我的号删除了,嫌我话多。。。不说了。。 各位大神,求思路,还有我忘了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是什么供电的呀

网友:
你说是哪个?

网友:
重点查
1.05V

网友:
查过了,已经有了

网友A:
查哈PR182和PR186这两精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哈PR182和PR186这两精密电阻

好的,谢谢,我去查

网友A:
这个要看哈电源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哈电源芯片的数据手册,

我表示看不懂

网友:
应该还是进水的原因吧,细心点再看看。。

网友:
恩恩你修好没有楼主

网友:
进水的不好搞呀,,有掉件还是阻值变化的查清没

网友:
有的时候楼主就是看你不顺眼就 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