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00HA不过隔离

楼主(2016-04-28):
LM393的PIN1 脚无电压,-in1 7.2v,+in1 5v,pin1脚连接PQ681B的G极,G极无电压所以DS极不导通,PQ674控制极的电压不能拉低,所以PQ674 S2 D2不导通。
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对不对。问题又出在哪呢?

网友:
lm393的VCC脚测量了吗

网友:
八脚有19v电压

网友A:
正相大于负相输出高电平  你1的  -in1大于 +in1 当然不会输出了  看看电阻 是不是阻值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相大于负相输出高电平  你1的  -in1大于 +in1 当然不会输出了  看看电阻 是不是阻值有问题

我有块一样的料板,把这两个分压电阻移过来还是一样的。充电芯片的参考电压应该是5V吧。我再找个充电芯片换了试试看

网友:
这种双P沟的隔离管,不太好找,,,,

网友:
A/D_DOCK_IN是适配器电压吧。怎么会是芯片输出的呢???

网友:
先打393的1脚阻值,看正常不,正常换393试下呗,不正常,断开1脚在查问题吧

网友:
索尼的上面毕竟多这样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