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有意思的大短把我走弯了(特此给新手看)

楼主(2016-04-28):
机器型号:联想Y470
版号:仁宝
故障:短路

今天午饭过后回店里,师傅刚好找短路,把板子交给我了,说是找了一个电容,还短,你自己修把。我一接看,正反面没有进水痕迹,就是脏脏的很,我拿起万用表量师傅拆过的电容,阻值偏低并发出滴滴滴,果然是公共点短路,随便找了PWM上管的D极,神马情况?不短?反而拆过的电容还短。想想而奇怪,算了,打开图纸吧,根据的电容的标记,已搜索果然拆过电容来自是CPU_B+,心想好拆,最后走弯了。自己看图吧

奇了怪了,该拆了就拆了,怎么还短?没办法,上烧机法吧,我以为烧机法最快找到短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烧机法准备前,把电压拉倒0V,然后慢慢调电压,神马情况?调电压竟然特么电流不动,对,电流指示针还是一丝不动,再慢慢调到3V,还是电流不动,咦?这咋回事?难道这电流表坏了?不应该呀,把正负线拆了,短接,电流突然动了,靠,电流表好得很,烧机法不起作用,思路开始紊乱,冷静点,再仔细看CPU供电芯片周围电路,心想好像漏了什么了,擦,终于找了重点,看图。
原来是CPU_B+经过电感变成Ventura_B+,随便把电感撬开一量,结果是。。。。。
我居然杀错了CPU供电上管、滤波电容、供电芯片,玩玩没想到Ventura_B+居然是短路。。。,还好Ventura_B+去向不多,好找,开始断开法把。
结果不是,Ventura_B+有短,下一个。
靠,原来是它,怪不得找不到它了,恨恨把两个电容取掉,终于不短了,咦?电感不通,正反也不通,哦,原来如此,烧机法不起作用原来是电感断了,无法形成回路。。。。感觉我的智商被拉低了。。。

处理完了后,装起来,加电,终于亮屏,由于同行一直催,来不及拍亮机。。

我第一次遇到仁宝的设计特点,不得不说牛叉。。。

总结:你自己知道的
楼主想说:求加分。

网友:
一大把分, ,,,,

网友:
其实一开始就应该测量电感通不通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   是一个转换电压的电容  电容坏了  导致 电压转不过去

网友A:
刚开始找的不就是Ventura_B+这面吗

网友:
楼主大意了不过最终都会修出来的

网友:
那个电感PL702开路的话应该看不到公共点短路吧

网友:
一大把分, ,

网友:
不管怎样,只要最终能修好,那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找的不就是Ventura_B+这面吗

我刚开始找CPU_B+短路,全拆出来感觉不对,仔细看图纸,发现CPU_B+经过电感转换为Ventura_B+,试试撬开电感,发现CPU_B+不短,反而Ventura_B+短路,这是楼主大意了。

网友:
大意失荆州.....你这个差点失大洋.....

网友:
维修要细心,不过还是修好了,不错

网友:
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修出来了,加分支持下。

网友:
这个短路我也修过,故障点一样

网友:
电容短路,导致电感过流烧断。我来给加分

网友:
联想的机器,仁宝代工的,多数是Vin 上的电容引起的,而且,很多用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
B+会烧不出来, 这机也怪多病的,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