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 GTX460 掉件严重 无供电 花屏 高手勿喷 过程有新手经常犯的错误

楼主(2016-04-28):
首先说下本人不是专业维修的 修显卡只是个人兴趣而已 个人专业修的是四个轮所以下面的就见笑了
卡刚到手 卖家没包好 搞到掉了几个件 后来一 一的把他补上 上机点亮了 但是花屏 然后进行量电压 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正常 然后拆散热器 清理PCB灰尘 加焊显存 然后上机测试 核心就没供电了 后来想起来在量核心电压的时候 不小心短路了一个地方(新手应该要特别注意)然而多了个修核心供电了 供电芯片是NCP5388 网上能查到PDF 因为新手不知这芯片各脚的电压 网上查说这芯片的也很少 粗略地看懂几个脚 36脚是12V供电脚 1脚是EN脚 30 31 32都是控制下个芯片 然后控制场管的 刚开始测量36脚12V(这里犯了个错误后面说) en脚1.33V 30 31 32都是1.多V 后来到网上漫长的找资料对比  可惜没有比较详细的资料 后来自己重新测量 各脚电压 发现 原来的36脚12V电压 只有1.2V 我擦 眼瞎了(新手要多注意) 经查看PDF 36脚由一个2.2欧的电阻过来 然后量电阻 一边是12V一边是1.2V 更换电阻后 电压正常了 核心供电也出来了

网友A:
我现在十分怀疑一部分高温卡的显存错误是因为显存损坏,重植能好有很大的可能是显存或GPU下面的PCB过孔不良。

网友:
不错  比较专业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对我们小白来说  帮助那是大大的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是用什么方法进入纯DOS系统,用MATS测试显存的,我也有张花屏的显卡。我测试出来,所以通道都出错,我想应该是测试环境有问题不是纯DOS.

网友C:
修四轮的比专修的都牛X了,这还怎么弄

网友D:
我看到值球就怕,还是你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十分怀疑一部分高温卡的显存错误是因为显存损坏,重植能好有很大的可能是显存或GPU下面的PCB过孔不良 ...

我都有点觉得 估计用不了多久又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是用什么方法进入纯DOS系统,用MATS测试显存的,我也有张花屏的显卡。我测试出来,所以通道都 ...

我用的是老毛桃u盘启动 里面有pe dos 很多工具 mats文件放在u盘内 因为纯dos 不能识别我们现在硬盘的分区格式 u盘的fat32格式就能识别 进入 dos 输入c:回车就是进入了u盘 后面怎么用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值球就怕,还是你技术好

之前我用锡球值过 值不好 后来我用锡浆值的 用起来比较简单 注意要买好点的 然后多练练 值出来就均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修四轮的比专修的都牛X了,这还怎么弄

我读的专业是修车 现在修车工资还可以 修电脑要开店 如果开店我不如开修车的 来钱快多了 学修显卡一半是兴趣 一半是因为 附近修电脑的都不会修 显卡坏了换 主板坏了换 我曾经有块主板 不开机 跑马跑到两个数字没字母停了具体什么数学忘记了 他直接让我换主板 一块二手的a55主板他要我170 一个字黑 后来逛贴 淘宝买个bios编程器30块钱 重刷bios 问题完美解决了

网友:
我自己也是自学 只要你有兴趣(兴趣很重要) 多逛贴 多学习 多实浅 很快会有进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老毛桃u盘启动 里面有pe dos 很多工具 mats文件放在u盘内 因为纯dos 不能识别我们现在硬盘的分区 ...

楼主你好,你有没有GTS250显卡的MATS测试软件啊?谢谢你分享一个。我用饼哥的MATSGT2.EXE测不出来。

网友B:
楼主帮我看看我的影驰GTS250数据,
MATS version GT200_16.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0            0
FBIOA[63:32]           0            0            0
FBIOB[31: 0]           0            0            0
FBIOB[63:32]           0            0            0
FBIOC[31: 0]           0            0            0
FBIOC[63:32]           0            0            0
FBIOD[31: 0]           0            0            0
FBIO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现在只要一打显卡驱动,就开机到WINDOWS的LOGO时花屏然后卡死机。
不打驱动能进系统,使用都正常。但是不打驱动可定是不行的。打驱动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有没有GTS250显卡的MATS测试软件啊?谢谢你分享一个。我用饼哥的MATSGT2.EXE测不出来。

我的也是这个 没试过能不能用 下班回去试试反正我有个250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我看看我的影驰GTS250数据,
MATS version GT200_16.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LA ...

试过刷bios么 不行 就要问大神了 之前看贴有的说核心(新手具体不太清楚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试过刷bios么 不行 就要问大神了 之前看贴有的说核心(新手具体不太清楚见谅)

BIOS还没刷过,bios刷这个网站上的行不?http://www.techpowerup.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还没刷过,bios刷这个网站上的行不?http://www.techpowerup.com/

你可以上去看看有没你这个卡 对下版本 之前我想找个蓝宝6770海外版bios 搜索出来20个 一个都不对 后来自己提升2d频率 算了(2d换3d黑屏的问题)

网友F:
   厉害,高端显卡值得一修,

网友:
太厉害了, 学习 了,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厉害,高端显卡值得一修,

之前有一个660那时候还不会修显卡 附近又没修显卡的地方 就送到淘宝上修 结果修3天没修好 后来自己学修 发现  显存短路 还有显存供电芯片不知道是过孔不良还是没焊好 没有供电 现在供电修好了 可是显存pcb掉点花屏了 补点手工还不怎么样就 放一边没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我看看我的影驰GTS250数据,
MATS version GT200_16.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LA ...

先加焊核心不行再找显存的问题!

网友G:
那个2.2欧姆的电阻估计是你不小心短路弄烧了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根据MATS结果,怎样具体去对应是哪一个位置的显存坏呢?有窍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2.2欧姆的电阻估计是你不小心短路弄烧了

我量电压源管理芯片的时候 36脚是12V 35脚是负的 因为芯片脚太小 万能表指针碰在一起 所以 2.2欧烧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根据MATS结果,怎样具体去对应是哪一个位置的显存坏呢?有窍门吗

我是参考 显存分布一样的卡 来得出了的 之前看过一个贴 里面很多显存分布位置图片 来进行定位

网友:
比我们思路要清晰

网友:
MATSGT2.EXE用不好

网友:
显卡也会修真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读的专业是修车 现在修车工资还可以 修电脑要开店 如果开店我不如开修车的 来钱快多了 学修显卡一半是 ...

表示换个板170不算黑

网友:
很不错了,有些爱好者也是很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有一个660那时候还不会修显卡 附近又没修显卡的地方 就送到淘宝上修 结果修3天没修好 后来自己学修  ...

维修就是要有耐心,

网友I:
现在基本来修显卡的多拒绝了,因为哪怕是修好了还是会容易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基本来修显卡的多拒绝了,因为哪怕是修好了还是会容易返修的

这卡都不敢卖二手 现在摆一边了

网友:
很厉害呀,你修四轮是不是更厉害,下次发下四轮维修,让我们见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我看看我的影驰GTS250数据,
MATS version GT200_16.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LA ...

核心问题,用家里吹头发的吹3分钟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看来搞汽车的捎带脚儿就要把修电脑的活儿抢了,哈哈

网友J:
我想问问你用的检测软件能检测新一点显卡芯片吗??能不能告诉我

网友:
都是高手  卧虎藏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问你用的检测软件能检测新一点显卡芯片吗??能不能告诉我

MATS4到11 最多能检测GTX560 570哪些 6系的和以上就没有了

网友A:
d区0-31位出错,楼主却重植了D区31-64位的显存,竟然好了?

坐等再次花屏,并且,估计很难修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区0-31位出错,楼主却重植了D区31-64位的显存,竟然好了?

坐等再次花屏,并且,估计很难修复哦。

GTX460 560显存分布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区0-31位出错,楼主却重植了D区31-64位的显存,竟然好了?

坐等再次花屏,并且,估计很难修复哦。

gtx460 560显存分布图如下 卡到现在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区0-31位出错,楼主却重植了D区31-64位的显存,竟然好了?

坐等再次花屏,并且,估计很难修复哦。

显存定位没错 我拆显存出来上机试过的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4104-1-1.html

网友:
楼主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K:
厉害啊,没想到不是专业技术都这么好,佩服。
不过话说回来,修四个轮还修这不值钱的东西?

网友K:
什么时候我也去你那学学修四个轮的,修这些年纪大了就不好搞了,眼睛现在修手机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厉害啊,没想到不是专业技术都这么好,佩服。
不过话说回来,修四个轮还修这不值钱的东西?

个人兴趣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什么时候我也去你那学学修四个轮的,修这些年纪大了就不好搞了,眼睛现在修手机都不行了。

修车这些东西年轻学就好学 有家庭后学 工资低你就不会去干着些东西的了 我干这行3年了 也就四五千块钱(广州)

网友(2016-05-30):
引用 网友E:
修车这些东西年轻学就好学 有家庭后学 工资低你就不会去干着些东西的了 我干这行3年了 也就四五千块钱( ...

不可能 ,我有个远亲是做这行的,他都说了生意做的好有1W左右。
你技术过关的话一定值

网友:
小白 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