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板号 DAOR33MB6F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29):
同行拿机子过来,插电不触发,拆机查看3V  5V待机不出,芯片是UP1585 查看芯片条件 16脚   18.5  线性8脚3.3v  17脚5v   13脚EN3.3 v 电压都正常这里走了一下弯路,换51125芯片代换 3v 5v 电压出来了 可是电流偏大, 电感发热,又换了51123代换,换了电压还是不出来,后来想了想没注意3V 5V 主开启电压18脚ENC  量了一下0V

强制把线性拉到18脚3V 5V待机出来了,原来是S5_ON没有电压出来导致没待机,接着查S5_ON,它是由EC发出的,只能查EC条件 经查AVCC 3.3   19脚开关也有跳变,86脚ACIN也正常,在查127脚LID_EC  电压只有0.65明显不正常,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

经查看LID_EC是经过开关,把开关取了4脚跟6脚短接开机正常了,原来是开关有问题导致3V 5V待机不出来,直接把开关上面的MOS管拆了接上开机正常,就一开关走了不少弯路。曾经也遇见好几台LID_EC不出来导致不开机的,希望各位看了同样问题不用再走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每一步都非常清楚明白,对于新手非常容易看懂!

网友:
讲解的非常到位,学习了

网友:
路过,此贴写得通谷易懂。加分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