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论坛搜索功能

楼主(2016-04-29):
这次论坛改版后搜索功能不怎么好用,   搜索没有以前那么的全面了 。     有时候找个图纸   在帖子下面版主贴的链接中可以找到,而新版搜索都没有

网友A:
你好:哪里搜索不到呢?请截图上来,这样我们方便给您解决问题。或者联系QQ 76393498为您及时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哪里搜索不到呢?请截图上来,这样我们方便给您解决问题。或者联系QQ 76393498为您及时解答。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机器 是RV420的机器板号是  01609a 01608a 01610a 的!我只搜索了01609a的图纸所以没搜到   而我搜机器型号那个图纸是01608a  没注意搞错了!!!!!!!!!!    管理可以把此贴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机器 是RV420的机器板号是  01609a 01608a 01610a 的!我只搜索了01609a的图纸所 ...

新版搜索功能比以前的好用的

感谢支持【迅维】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哪里搜索不到呢?请截图上来,这样我们方便给您解决问题。或者联系QQ 76393498为您及时解答。

现在的搜索需要全部输入才可以!     就比如我刚遇到的LA-A971P 图纸, 我一般习惯性的输入a971 来搜索图纸  而没搜索到. 后来我把图纸发到论坛    在版主的截图提醒下我又 输入了a971p发现确实已经有了         希望可以改进下搜索功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哪里搜索不到呢?请截图上来,这样我们方便给您解决问题。或者联系QQ 76393498为您及时解答。

上面      l两张截图     第一张是有版主提供    第二张自己截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     l两张截图     第一张是有版主提供    第二张自己截图的!

对于仁宝的板子 比如la-6751p   搜索6751即可搜索出来     现在的数字前面加了字母如la-a971p    输入a971 就不可以                         la-b031p       搜索b031也是相同的搜索不到b031p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机器 是RV420的机器板号是  01609a 01608a 01610a 的!我只搜索了01609a的图纸所 ...

新版搜索功能更改以后比以前的好用,搜索的会更精准了,感谢您对【迅维】论坛的支持!

帖子保留吧,以免其他用户在遇到此类问题时方便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