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61M VER4.2开机无显示,不报警,自动关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6-04-29):
今天接了一个Lenovo IH61M主板,开机不显示,无报警声,自动关机,上LPC检测卡 ,走码,卡62码然后自动关机,不上内存卡53码,自动重启,从论坛里下了一个 IH61M VER4.2的BIOS(25Q32)程序,刷BIOS,然后上电,一路畅通,看来IH61M BIOS程序是通病了,因时间紧急没有拍照

网友A:
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两个BIOS,一个是ME的,有时候要两个全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两个BIOS,一个是ME的,有时候要两个全刷。

me 不出问题 一般不用刷吧

网友:
直接刷BIOS   包好

网友:
现在新板子 bios坏的多了

网友:
新式板子,BIOS坏得多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e 不出问题 一般不用刷吧

请问me是个什么鬼啊

网友:
新板子 bios易坏,多备份些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me是个什么鬼啊

有时候亮机慢 装不上系统  爆音等   就是南桥的me模块程序不匹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