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个芯片都是哪个

楼主(2016-04-29):
字库、运行内存、硬盘三者老是搞不清,在我看来都是内存颗粒,分不清,尤其是字库和硬盘,它两是不是一回事

那个标识KQF6F6网上查了查是3GB运存不知道对不对,我想象中的运存不是应该和下面三星内存条颗粒一样吗?,
下面那个三星的难道是字库?

网友:
手机的运存和CPU是一体的。

网友A:
三星那个是字库,相当于硬盘,玻璃块那个是电源,k3qf6f6应该就是cpu

网友:
同样等待高手解答对手机也显示迷茫无知

网友B:
是的下面那个是字库  大的 正方形的是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星那个是字库,相当于硬盘,玻璃块那个是电源,k3qf6f6应该就是cpu

我是想着CPU不是应该是MTK或者QU开头联发科和高通,K3Q是什么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下面那个是字库  大的 正方形的是CPU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字库=硬盘是一个芯片    CPU=运存是一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字库=硬盘是一个芯片    CPU=运存是一个芯片

芯片是对这些主板上某些零部件部件的统称  字库是存放手机资料的 里面有手机系统 有我们自己下载的歌曲 软件等等  相当于电脑的硬盘 而运存则是相当于电脑的内存条   和电脑不一样的是 运存集成在CPU芯片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着CPU不是应该是MTK或者QU开头联发科和高通,K3Q是什么CPU

一般的暂存是和cpu合在一起的,就像苹果的a8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暂存是和cpu合在一起的,就像苹果的a8之类的

那也就是说,手机的运行内存一般是不可以像电脑的内存一样随便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是对这些主板上某些零部件部件的统称  字库是存放手机资料的 里面有手机系统 有我们自己下载的歌曲  ...

基带CPU是不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带CPU是不是独立的

苹果的基带是独立的 用高通的CPU的安卓手机 基带都是集成在CPU 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就是说,手机的运行内存一般是不可以像电脑的内存一样随便加的

运行内存一般是加不了的

网友:
一般手机字库就是硬盘

网友:
搞不清楚啊

网友:
楼主多学下基础知识

网友:
怎么是别的

网友:
的运存不是应该和下面三星

网友:
首先说说“字库”这个词是功能机时代遗留下来的叫法。现在通常指手机的flash或者叫硬盘ROM。像高通 苹果的CPU上可见部分为暂存或者叫RAM。下面才是真正的CPU。部分中低端的Android机的RAM没有使用独立芯片而是在flash里划出一部分充当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啊~~~~谢谢

网友:
搞手都去哪里了

网友:
硬盘就是字库,老维修人都把硬盘叫字库,习惯了

网友:
同意21楼的说法,运存就相当于电脑里的内存条,以前老手机所说的字库,就相当于现在电脑里的硬盘,现在安卓系统的手机一般都是把运存集成在CPU里面,有的是单独的,和苹果一样加层焊在CPU上面,硬盘都是单独的,基带部分都是单独的CPU和字库(就是硬盘,内存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