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平衡车控制板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29):
隔壁买电动平衡车的老板拿着这个东东过来,给修修这个还急用,不能上电。我乍看以为是电动车的控制板,因为熟悉,就说:这东西不值钱换个新新的,“修电车的都有”,老板急了,不是啊,这是电动平衡车的控制板,比那个电动自行车的贵多了,赶紧给看看。这时,我才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板子上有单片机芯片,还有mcu【陀螺仪、加速度器的合体芯片】。经检测为电源短路,电机驱动mos管击穿,1117-2.5、7805全部损坏,拆下坏件,再测正常,换上新元件,上电,一声清脆的‘嘀’正常启动。

网友:
嘀一直高手产生了。

网友:
好厉害啊,楼主,电动平衡车的主板都可以修好

网友:
这玩意太神奇,没玩过,里面是不是有用于平衡的配重块?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修,细心一点总能找到故障

网友:
我的真是什么都修啊,牛

网友:
楼主真厉害,牛,还没机会修到............

网友:
呵呵,收了多少钱呀,说说

网友:
看来维修真的是互通的,会修电脑其他的也触类旁通了

网友A:
楼主怎么认识mcu【陀螺仪、加速度器的合体芯片】?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认识mcu【陀螺仪、加速度器的合体芯片】?是哪个?

最小的那个芯片就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小的那个芯片就是

噢!先谢了。陀螺仪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噢!先谢了。陀螺仪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能分享一下吗?

这个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说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说清的

肯定不是机械式的呗?

网友:
略屌    什么 都会修!

网友:
维修技术员现在就是应该全面发展!向楼主学习

网友:
全能人才 。

网友:
还没有见这种板子,楼主都修起来了。

网友:
驱动管还是容易坏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