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9):
神舟进水了,不开机,清洗干净后,开机电流表1.4~1.5掉电,新人求大神只招,小菜鸟求助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还是那一句话 查供电时钟复位等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小电容电阻的,哪个电压没出,还是短路

网友:
给的判断依据太少,太含糊了,就说1.4-1.5不显示 ,都查了些什么

网友:
神州战神的垃圾。。这款机子很多缺陷
做了南桥必须改BIOS 不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