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 471G 有信号无显示

楼主(2016-04-29):
问题如题。换过屏。屏显。桥。显卡全部都还过。问题还是一样。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没

网友:
屏线有没有换过啊

网友:
少电压有没有,,实在修不出,放弃吧,

网友:
太笼统。这个机子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把你的不显,电流多少,说清点好帮你分析

网友:
屏接口的条件都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