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485 一会亮一会不亮

楼主(2016-04-29):
一会亮。一会不亮。AMD独立的。不亮的时候有信号无显示。换过显卡。换过屏。有遇到一样的问题的朋友没有呀

网友:
外接亮不亮啊?

网友:
南桥试过没,,,,,RTC相关电路,好像是通病,

网友:
不记得是485 还是585了,这个好像是显卡通病

网友:
刷BIOS不行吗?啊啊

网友:
独显的  就肯定先换显卡了

网友:
....什么叫有信号无显示?  灰屏吗? 外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