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断电怎么办

楼主(2016-04-29):
dell5460,开机就断电,怎么办,我先刷BOIS看行不?

网友:
查显卡电压,CPU电压,看看有没有少哪个电压

网友:
断电后还能再开机吗,会不会有短路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 那个电压先掉的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  如果一开就掉的话一般有微短路,,,,

网友:
怎么个断法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
可以先排查外设看看

网友:
亮机掉电先看散热。

网友:
电流多少呀

网友:
你这样求助,没人能帮到你

网友:
能亮机吗,, 电流怎么样,加焊下看

网友:
修复,是开关问题

网友:
上电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