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6-04-29):
惠普 cq40  版号:la-4103p
插稳压电源0.004a  实际测量为不过保护隔离,G极18v。
当测量到PACIN时发现问题正常应该为5v左右,我测量的是0.13v明显不对。

追查来源PACIN来源自于比较器PU102

测量比较器的6脚为1.24v 正常,5脚为1.73v正常  第8脚为18.9v正常.条件都正常比较器第7脚应该开漏输出高电平的.测量公共点也没有短路.
从料板上拆下一个比较器换上,待机出来了.

网友:
检测 19v的电路出了问题  属于保护电路的故障

网友(2016-06-19):
    这是仁宝的假电压,不过保护隔离,很典型。修的很快
但是这帖子怎么上的精华,我不服

网友A:
比较器坏了  之前遇到的都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
cq40问题多多

网友:
假电压  就是保护隔离  之前  有个测试保护隔离完好的电路吗?

网友B:
仁宝典型的隔离保护,但比较器坏的真的还不多,电阻坏的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典型的隔离保护,但比较器坏的真的还不多,电阻坏的遇到的比较多

我也很少遇到

网友C:
PACIN信号跟保护隔离有啥联系啊,谁能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坏了  之前遇到的都是条件不满足

条件满足比较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CIN信号跟保护隔离有啥联系啊,谁能解释下...

你看一下图纸

网友D:
HP的965之前都容易烧比较器,后面的都没换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的965之前都容易烧比较器,后面的都没换好过

哦哦  这个是双桥的

网友E:
经典的仁宝隔离保护,现在有好多仁宝的板子不采用了

网友F:
这个保护隔离还是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典的仁宝隔离保护,现在有好多仁宝的板子不采用了

恩恩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保护隔离还是好搞

比较好搞

网友:
感觉这个保护隔离维修有点简单

网友:
来蹭分,请版主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