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逻辑板短路故障维修记

楼主(2016-04-29):
罕见的逻辑板短路故障维修记

  手上有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开机灰屏有声音,开盖观察后发现主板有局部烧焦,下面进行维修。

图一 逻辑板短路故障维修记

  测12V上屏电压为0,烧焦部位为屏供电电路,测主板屏线红色线对地电阻正常,无短路现象。在之前也出现过相同故障,换过一块主板,没过多久就烧了,看来不能再贸贸然换主板了,一定还有隐性故障。

  观察逻辑板没见异样,取下屏线两端测量,也没见存在线间相碰。

图二 逻辑板短路故障维修记

  一边测一边摇动也没见异样,测逻辑板各电源端、滤波电容、稳压块均无短路,都是正常,无奈之下连好屏线两端,再测逻辑板电源端,电阻为零了,啊哈终于被我揪出了故障根源。

图三 逻辑板短路故障维修记

  由于故障比较隐秘,所以我小心翼翼找寻,采取分段压缩包围圈。轻轻的拔掉主板端屏线,测主板排插阻值正常,再测屏线,短路。小心翼翼的将逻辑板这边屏线脱开,屏线和逻辑板又无异常,再插好屏线,发现往上轻轻抬起逻辑板端插头时就短路,放开或者稍稍按下就正常。好了终于找到故障根源了。

图四 逻辑板短路故障维修记

  轻轻上抬插口时屏线供电线与插口铁皮相碰,造成短路烧毁主板,找到问题就好解决了。

图五 逻辑板短路故障维修记

  将铁皮往上翘一点插好屏线,在怎么摇动屏线都一切正常,换一个新主板就成功解决了,以后遇到这种隐性短路故障时绝不可大意处理,贸贸然换主板那可会损失惨重啊。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解决问题就好。加分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啊,不是简单活

网友:
这个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吧?原厂家就没搞好,不过故障真是千奇百怪,结果过硬是必要的,有的时候还得靠点运气

网友:
维修工要的是细心加技术。

网友:
楼主细心值得学习和借鉴,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没插到位才可能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