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维修小插曲

楼主(2016-04-29):
接到客户一台thinkpad E520机器,故障现象为大短路,当时心想又是一台捡钱的活,这本子通病就是铁壳MOS管爱坏,报完价后立马拆机。检测发现通往各个PWM电路的公共点电压短路,不多说加上电源调节最小电压烧机,很快损坏的MOS管便找出来了,拆掉后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一开始还怀疑相关的控制芯片可能还有问题,但经过一番检测没有异常,果断上点测试,电流一路跳变接着期待已久的开机画面出现了
心里一阵高兴,心想这钱算是捡着了,但是世事无常还没高兴一分钟头疼的事情出现了,开机正常 但过了win7炫彩画面后整个画面出现了花屏现象,通俗点讲
就是画面有时就跟打了马赛克一样,有时满屏雪花点,这是神马情况!!!
心想这时需要冷静一下不能乱来,出去抽根烟思索了一下,会不会是BIOS 显卡 CPU 其中一个出问题那?CPU坏的遇见过,但都是开机不显,显卡会导致花屏或不显
BIOS的话应该导致电压正常触发不显的可能性大,到底会是什么原因那,心想应该就是其中一个的问题 ,先简后难的原则修吧,有人可能会先刷BIOS看看,但我觉得不妥,最简单的办法应是手上有CPU的话先换CPU,毕竟比写BIOS要快。从料盒找了个i3二代CPU装上开机,奇迹出现了画面恢复正常,就是CPU的问题,当时还是不放心,又把客户的CPU装回去开机,故障依旧。由此判定确实是CPU挂了,跟客户报价装机维修工作完成。。。
附上原机备份BIOS。

网友:
铁壳坏了,cpu也是容易烧坏的

网友:
说实在的,CPU坏的遇到过,这种现象还是头一次,可能还是接触的少吧

网友:
遇到过的装种情况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CPU死机的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  cpu出问题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
铁壳烧 CPU也会坏 B470也是这样

网友:
十有7 8CPU跟着坏,470也是

网友:
原来遇到相同问题的有很多啊。看来还是自己修的少了

网友:
渣渣,联想,烧上管,7成烧U,,很多种型号都有这毛病,

网友:
供电坏了,CU也烧了,损失好大

网友:
这没办法,只能是用户吃亏啊

网友:
此设计容易烧CPU。

网友:
还有一种。。CPU坏了。。集显驱动打不上去。。

网友:
CPU导致花屏雪点的太少了,楼主分享经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