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板号LA-9512P开机提示找不到开机装置,亮机BIOS

楼主(2016-04-29):
在此说一下,迅维网之前有个此板的BIOS,下载后给我这个板子刷上开机0.57A不亮,连接是这个给大家说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2882-1-1.html

我这个机子是开机显示找不到开机装置,怎么调都没用,本以为是BIOS出问题了,所以下了个,刷上不亮机。
下面是亮机和问题图。

网友:
此BIOS是备份的原机BIOS可亮机

网友A:
找不到硬盘哦。。后者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硬盘哦。。后者硬盘坏了?

换个WD的硬盘正常,装自身的硬盘就不行了,它的硬盘拿下来装台式机上也可以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硬盘是TGSH的,不像东芝的呀

网友(2016-06-21):
是不是硬盘线的shiya

网友:
UEFI什么的是不是关了

网友(2017-11-03):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刷好的。分难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