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 大短路 履烧显卡供电上管 求解

楼主(2016-04-29):
DELL  14r  大短路  履烧显卡供电上管  求解

网友:
供电芯片是8208A

网友:
供电芯片也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芯片和上下管子拆下看无短路,一起换了

网友:
后继没有短路吧 换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把管子芯片都换掉

网友:
有可能是你上管g级悬空了

网友:
楼上基本已出答案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或芯片本身

网友:
G脚悬空, d  --s  直接导通,,换好了量一下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