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55A+的板子点不亮,求思路

楼主(2016-04-29):
映泰H55A+的板子点不亮,求思路

网友A:
你不能多说明一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多说明一点呀,,,,

开机一下立马就跳,诊断卡显示00,求思路啊

网友:
查供电时钟复位条件看看。

网友:
诊断卡显示00,那电压、时钟、复位都查了吗

网友:
先要查供电呀,查了供电没有呀!

网友:
我这也有个h55A+卡00供电什么都有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弄了

网友B:
这问题太笼统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太笼统了啊

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需要提供这块板的一个维修流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