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提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29):
    在 仁宝_LA-6751P(HM67)电路图

R74 close CPU ,R75 close PWM是什么意思?好像没装。
具体是怎样关CPU和PWM的?
是不是说装上就能关CPU和PWM,为什么要关呢?望答

网友:
你理解的不对,
应当是R74这个元件应当靠近CPU,R75靠近PWM芯片

网友:
楼上说的像那么回事,,,两个原件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
对啊,close是靠近,晕怎么这么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