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内部零件机械原理图

楼主(2016-04-29):
汽车内部零件机械原理图

  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有车一族越来越多,汽车维修就会更加重要。有不少车友反映,汽车上面的机械原理过于复杂,看不太懂,当汽车出现故障时,不知道故障究竟出在哪儿。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部分零件的机芯原理图,以供参考。

汽车内部零件机械原理 图1

  1、涡轮增压

  涡轮增压装置主要是有涡轮室和增压器组成。首先是涡轮室的进气口与发动机排气歧管相连,排气口则接在排气管上。然后增压器的进气口与空气滤清器管道相连,排气口接在进气歧管上,最后涡轮和叶轮分别装在涡轮室和增压器内,二者同轴刚性连接。这样一个整体的涡轮增压装置就做好了,你的发动机就好像电脑CPU一样被“超频”了。

汽车内部零件机械原理 图2

  2、差速器

  差速器解决了在向两边半轴传输动力的同时,还能允许两边半轴以不同的转速进行旋转,以此减少两边轮胎与地面之间的磨损。对亏了这种行星齿轮机构,让我们的轮胎损耗减少许多,不过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因剧烈驾驶导致一侧车轮发生离地时发,因扭矩作用,发动机的全部动力将会传递到打滑的半轴上,而另一侧将会彻底失去动力,最终导致汽车失控。

汽车内部零件机械原理 图3

  3、离合器

  离合器位于发动机和变速器之间的飞轮壳内,用螺钉将离合器总成固定在飞轮的后平面上,离合器的输出轴就是变速器的输入轴。在汽车行驶过程中,驾驶员可根据需要踩下或松开离合器踏板,使发动机与变速器暂时分离和逐渐接合,以切断或传递发动机向变速器输入的动力。

汽车内部零件机械原理 图4

  4、十字滑块联轴器

  十字滑块联轴器又称滑块联轴器,由两个在端面上开有凹槽的半联轴器和一个两面带有凸牙的中间盘组成。因凸牙可在凹槽中滑动,故可补偿安装及运转时两轴间的相对位移。

汽车内部零件机械原理 图5

  5、深沟球轴承

  深沟球轴承适用于高转速甚至极高转速的运行,而且非常耐用,无需经常维护。该类轴承摩擦系数小,极限转速高,尺寸范围与形式变化多样。主要承受径向负荷,也可承受一定量的轴向负荷。深沟球轴承由一个外圈、一个内圈、一组钢球和一组保持架构成。 深沟球轴承类型有单列和双列两种,深沟球结构还分密封和开式两种结构,开式是指轴承不带密封结构,密封型深沟球分为防尘密封和防油密封。防尘密封盖材料为钢板冲压,只起到简单的防止灰尘进入轴承滚道。防油型为接触式油封,能有效的阻止轴承内的润滑脂外溢。

汽车内部零件机械原理 图6

  6、汽车万向节

  万向节即万向接头,是实现变角度动力传递的机件,用于需要改变传动轴线方向的位置,它是汽车驱动系统的万向传动装置的 "关节"部件。万向节与传动轴组合,称为万向节传动装置。 在前置发动机后轮驱动的车辆上,万向节传动装置安装在变速器输出轴与驱动桥主减速器输入轴之间;而前置发动机前轮驱动的车辆省略了传动轴,万向节安装在既负责驱动又负责转向的前桥半轴与车轮之间。

汽车内部零件机械原理 图7

  7、CVT无级变速器

  无级变速技术采用传动带和工作直径可变的主、从动轮相配合来传递动力,可以实现传动比的连续改变,从而得到传动系与常见的液压自动变速器最大的不同是在结构上,后者是由液压控制的齿轮变速系统构成,还是有档位的,它所能实现的是在两档之间的无级变速,而无级变速器则是两组变速轮盘和一条传动带组成的,比传统自动变速器结构简单,体积更小。另外,它可以自由改变传动比,从而实现全程无级变速,使车速变化更为平稳,没有传统变速器换档时那种“顿”的感觉。

汽车内部零件机械原理 图8

  以上是汽车内部七个零件的机械原理图,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其实修汽车电路赚钱

网友:
  听他们说起过   不过目前修汽车主板的比较少

网友:
机械还是挺有美感的

网友:
汽修把这些东西弄明白就差不多了:宝马的可变气门升程 正时 丰田的托森中央差速器 奥迪的quatro 大众的DSG双离合变速器,液力变矩器 ,本田的ivtec发动机,丰田的双vvti, 独立悬架  ,真空助力器 ,自动调节前后刹车比,等 等 吧,这都是汽车的魅力,还有三菱的超选四驱,丰田的低速档分动箱,ABS防抱死系统

网友:
卧槽了 简直了 。想不到迅维网里面还有关于汽车的

网友:
修汽车好赚呀,十多万到几十万的车,隋便收一万几不成问题

网友(2016-06-05):
以后要改行修汽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