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U303L通病待验证 开机电流0.25左右 附带亮机BIOS

楼主(2016-04-29):
上可调电源0.25不动,打值5V电感对地短到0,其它OK。修好后备份下BIOS 是不是通病代大家一起验证

如图 下面的电容短路

最后附上亮机BIOS ASUS U303L

网友:
第一次做沙发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光发几张图撒意思也不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发几张图撒意思也不不说

就一电容都全出来了  没啥好说的吧

网友:
这板是仁宝的吧  35V是1285A?

网友:
像素不行 楼主 换个手机吧

网友:
这机子应该没有过保修期吧

网友:
这种短路的不好说是不是通病,又不像R428有贴纸,容易腐蚀

网友:
遇到现参考下,是就最好了

网友:
分享个通病这板子不充电  大多是PQ8801击穿

网友:
楼主像素太低啊

网友:
没秒  没找到图纸和点位  电感和电容拿掉还短  在线测量下管短 以为是下管 后来才找到这个电容

网友:
这款机器的 BIOS容易坏的

网友:
无成本赚大钱,好像最近没啥刷bios导致风扇狂转,开机慢的本子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蓝色PCB,不像是ASUS自家做的,倒像仁宝家的,

网友:
这个不能是通病吧,没看到类似的发帖

网友:
这机器 没修到过、

网友:
感谢发难安安

网友(2016-07-09):
ni 看你这板 带独显的 我现在手上有也有太独显的  电流0.45 刷了你的BIOS 怎么到0.20A 了 不对吧 ,我刷回去 就是原电流了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