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6473 BIOS芯片替换及刷新型号替换经验共享

楼主(2016-04-29):
25L6473 BIOS芯片很多编程器不能识别及刷新,本人经过实际验证可以用25L6406E的芯片进行替换,且刷新的是时候也可以用25L6406E的型号进行刷写操作

网友:
这个型号的BIOS 我好像还没加过  不过一般我都是看多大的BIOS容量  找个一样大小容量的BIOS芯片就可以对换了

网友:
比如4M的bios  换个也是4M 的其他型号都可以用的

网友:
有些不行的,我也试过

网友:
25Q64BV的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