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G41-L V2.0重启

楼主(2016-04-29):
I5G41-L V2.0不断重启,先刷了个BIOS,没有效果,上论坛看了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3587-1-1.html
和这个差不多,没有
,最后就是拆了PQ91就OK了,换也没有用。自己记录下。

网友:
推测是南桥复位异常导致的重启。

网友:
这里PQ91应该是管理VRMPG信号工作的三极管。

网友:
难道是通病

网友A:
这个也能拆??
hrx103
拆了,测试没有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能拆??
拆了,测试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