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擎A55M-DGS复位灯闪,不跑码

楼主(2016-04-29):
华擎A55M-DGS复位灯闪,不跑码,量的电感L1785没电压,直接更换芯片U992 APW7120,换完直接跑马显示,一点点维修经验发上来

网友:
上个图吧,才有可信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的不只是管理坏 有的换完后用不住还有烧的地方

看来楼主是修多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桥供电或者内存供电的芯片

网友:
这也太简了了吧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